BoardViewR3点位图软件怎样使用的

楼主(2010-10-21):
如题,,如果我要找板上的某一个电阻或电容,,应该怎么使用此软件?

网友:
BoardView用N键表示查找信号(Net),这个信号的名称必须严格与其相对应的PDF文件相同,否则它是查不到的。用D键查找器件(Device)。可以同时查找三个信号或器件。R键旋转图,空格键切换正反面,鼠标左右键放大缩小

网友:
上面这位兄弟,真的是万分感谢啊。现在看点位图,方便多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