忧郁,一上网本就这样坏掉了,求助……

楼主(2010-10-21):
    一台清华紫光的上网本,型号UU8,朋友说无线网卡好像有点问题,让帮忙下。插上U盘安装的一个无线网卡的驱动,然后重启(U盘没有拔出)。重启后出现半屏的英文提示,停住了。不怎么在意,ctrl+alt+del,重启,发现无显示了!!!头有点大。找到一个可调电源,电流停在0.42左右。怎么回事了?想不明白……郁闷。
    难堪呀, 朋友说起上次让我装系统,也出现同样问题(我都忘了)。插着我的U盘,Ghost读完U盘的数据,重启,然后也不能启动了,无显示了。当时还在保修期内,没有多想,让朋友返修了。
    朋友说前几天用U盘安装过,没问题,就是用我的U盘才出故障。
    各位高手,帮我分析下究竟怎么回事了?会不会是我带启动的U盘惹的祸?应该怎么修复呢?

网友:
拆机放电即可

网友:
应该BIOS的问题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放电无效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最初想到bios的问题,一直在想办法,都没能找到合适的bios文件。曾打电话给紫光的维修部,人家不愿意给。有这款机的朋友能帮个忙就太感谢了!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需要找到BIOS资料 ,可能是U盘插拔时BIOS资料丢失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没拔出,一直插着,安装完驱程重启,出半屏英文提示,再重启,便没有显示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这样啊。上网本桥容易空焊,我估计你的北桥空焊的机会高 。你压下北桥试试

网友:
感觉本来就有隐患,并不是插U盘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