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亮

楼主(2010-10-21):
同冠  TG 945GCM主板    故障为开机自检完不显示  我看见VGA接头有些松动了 于是我还了个接口   还是不显示  我又把BIOS给刷了  还是不行   北桥我也加焊了   不行     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问题了

网友:
供电正常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跑 码跑完没,没跑完看显示多少,再看看显卡芯片部分...

网友:
加个独立的显卡试试,不行换一下北桥的供电芯片

网友:
说详细点,你都做了哪些检查,这样别人也好帮你

网友:
你的先检查全版的供电 时钟 复位

网友:
插个PCI显卡看下能显不,打接口的值,VGA接口和北桥之间有没接门电路,有的话换掉门芯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跑码正常跑完不显示,先装喇叭听一下有没有正常滴的一声了,如果正常不显示重点查VGA的行场与RGB

网友:
检查电压IC是否正常

网友:
自检完成不显,查PCI显卡看看可显,如果显示,可能还是北桥到VGA接头线路有问题,上次碰到这样的,也是VGA头被顾客搞坏了,换了不显,最后把头拿下来,原来VGA接头处有断线的。

网友:
回复 涵山 的帖子[/url谢谢了  我当时没听见滴的一声     我再修修看吧

网友:
亮机码?你换个独立的看看在说

网友:
先插独立显卡看看能不能点亮 VGA口你可以查RGB行场对地阻值

网友:
GCM的板子大多是BIOS坏了哦,但是你是从什么地方下的BIOS GCM 的BIOS很难下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