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通病

楼主(2010-10-21):
很多技嘉的主板什么供电都有,时钟、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显示00//FF。刷写BIOS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不是吧  这么肯定  好像I/O也会出问题哦

网友:
说的有道理啊!!!

网友:
这个要记往了。以后有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的 80%的都是BIOS刷写故障排除。修了50块就有45块是。

网友:
“修了50块就有45块是。”
有实践就有经验!

网友:
有实践就有经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