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片修好的NF6100

楼主(2010-10-22):
两片修好的NF6100 一个是技嘉GA-M61PME-S2 一个是超磐手EP-MGF6100-MJ
这两片都是文三路那边加焊一下桥就好的
弱弱的问一句:都是NF6100怎么技嘉的是单桥磐正的就是双桥呢?哪个性能比较好?还有技嘉的是不是修了桥就很烫啊那温度都可以煎鸡蛋了哈哈。有知道的大哥帮帮忙啊不知道是不是发错区了.NV的桥真容易挂

网友:
我一块技嘉的修了也是北桥发烫厉害  但是可以用

网友:
散热不好啊,加大风

网友:
治标不治本啊   温度大应该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搞好了用不了多久,问题又会出现,见意你更换桥。

网友:
nv6100特点就是发热量惊人。只要做好散热处理就不会出问题的

网友:
双桥的是51吧,61都是单桥的。楼上的几位说得没错,单桥的nv板发热量确实大,我寻思平均寿命肯定没intel的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