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10-22):
俢板是要很细心的,昨天修进水机子联想e42触摸板进水,经过清理和加焊后待机正常,但按开关无反应,给师兄看看,有把清理的面积加大,加焊了一下周围的原件就好了,细心就是银子啊!!
触摸板

网友:
没有那么简单,一定还是有断路的地方,只是楼主没有发现,修完可能你还不知道是哪个点开路了

网友:
的确修机器细心才是关键啊

网友:
进水后加焊元件是什么原理啊?

网友:
qiang321
的帖子
进水机器都有氧化,加焊让氧化地方重新焊接。

网友:
支持,细心可以多赚很多钱

网友:
楼主好运,主板要是断线就没这么好修了

网友:
进水。一直没开过机还可以这样。要是开过机就不一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