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维修经验收集

楼主(2010-10-22):
笔记本维修经验收集

一台华硕 A6R整机   芯片组:北桥ATI200M     南桥ATIIXP400
故障现象:不触发
维修:拆机实测,待机电流为0.09,明显的电流偏大,按触发开关没有任何反应,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IO芯片有晶振有一个脚不起振,怀疑是IO内部短路引起待机偏大,换一个IO之后,一切OK,可以正常触发显示.

一台HP DV1000整机 芯片组:北桥82915GM  南桥82801FBM
故障现象:不触发。
维修:拆机一看,此板没修过,量3v,5V对地阻值,发现5V完全对地,把电感断开,发现是前极短路,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,把上下MOS管拆了,阻值就正常了,然后用数字表把两个MOS管一量,两个管子都完全击穿了,找两个N沟的管子换之后,阻值都正常了,上电,待机0.01,按触发开关电流到0.38,CPU复位都有,上CPU,上内存,接屏正常显示,装机,拿硬盘进系统,进到系统里面发现触摸板和左右键都不能用了,而且USB口也不能用了,于是又把机器拆了,上电触发量USB口5V供电都没有,而且触发板的供电5V和USB是一起的,找到5M转5B的八个脚的管子,此管子是5417,它的1.2.3.4脚是接5M电感的,6.8脚是控制信号,5.7脚分别送出两个5v电压,一个给USB和触摸板,一个给硬盘,同时它和3M转3B一起受控的,3M转3B也用的是这个管子,所以它们的控制脚都是相连了,6脚如果有高电平,此管子分别送出3V,和5V,8脚有高电平,它同时也送出一个3V和5V而这个时候,就是这个6脚有高电平,而8脚没有高电平,另一个到USB口的供电送不出来,此信号是IO发出来了,换IO之后一切oK.

一台华硕 A6000整机 芯片组:北桥SIS756   南桥SIS964  显卡:NVIDIAGO6200
故障现象:不过内存.
维修:拆机,用示波器在MINIPCI上打波形,波形显示为不过内存,加焊BIOS和IO芯片,还是不过内存,量内存到北桥的AD线都正常,于是就用风枪把BIOS芯片给取下来,重新装上去,打波形就显示啦,非常不可思议,加焊加不好,重新取下装上去就OK了,今天算又学到一种技巧啦!

SONY PCG-GRS100笔记本   芯片组:82845MP  82801CAM ATI 7500

故障现象:加电不显示。

维修:拆机以后用数码诊断卡显示为不过内存,换到另一个槽子就正常显示,此槽子不过内存,肯定是槽子本身空焊起的,加焊槽子故障解决。

联想 旭日150笔记本 芯片组:北桥82855GME   南桥82801DBM

故障现象:白屏。

维修:客户送给我们柜台修的时候,客户描述说,用力一压屏后就会正常显示,把屏壳拆掉后,用力一压液晶屏接口就显示正常,这说明肯定是哪个地方虚焊起的,首先把屏接口加焊,在测试滔声依旧,把屏电路板打开,一看后面就是屏的主芯片,那么一压屏接口就正常,肯定就是它虚焊起的,把主芯片加焊之后,故障解决,这台机器修的好轻松。

一台IBM T30整机  芯片组:北桥82830MP  南桥82801CAM   显卡:ATI7500
故障现象:一到LOGO画面就死机不动,有时候能过LOGO到滚条就自己重启,有时候进系统自动关机,在开就开不起来了
维修:这种现象的话,大多数表现为是南桥的问题,所以把南桥芯片取下重新植珠做上去之后,进系统没有在出现这种现象,故障轻松解决.

一台联想 旭日125整机   芯片组:82945GM    南桥82801GBM
故障现象:加电不显示
维修:实测为不显示,上假负载实测为CPU复位信号没有啊,此机器是一手机器,一般无CPU复位的话,北桥坏的机率很小,反而南桥坏的机率多很多,直接跟据经验判断换一个新的南桥,CPU复位信号就起来了,加电可正常显示.

全文详见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、、、感谢论坛这个平台。让我才在维修行业站稳了脚

网友:
下来分有点高不错资料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不错,值得借荐学习!

郑杭州 -5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都是修本,常见到的故障,谢谢楼主

网友:
以后能少走弯路了,多谢LZ的分享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.感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感谢楼主很好的经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