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代码d1d0

楼主(2010-10-22):
                万用表还没有再买,明天去买,,这里拿朋友网吧一块华硕M2N的主板开机,,它的主板是940-am2的,,上电两三秒后代码跑D1D0。。。拆下内存也是D1D0。。CPU本来是没有的,,是从另一块不同型号的940-AM2主板上拆下试的,,,,因为暂时没有万用表,所以问一下这主板跑D1D0,是CPU的哪里最容易出现代码D1D0的故障????

网友:
不知道,是不是我主板不知道这U。。。没有万用表,,一切都是设想,,,请高手看到以后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建设刷下BIOS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换个CPU能好。有可能要做桥BGA。这块主板的桥是不是单桥的。

网友:
内存没过,你看CPU过了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的单桥,,但是桥和其他同型号的板对地阻值都比较过。。好象都是都是差不多的。。

网友:
昨天还装了个机器就是这样的代码,换了3跟内存条,后来才知道没有过CPU  呵呵

网友:
AMD的CPU集成着内存控制器,不过内存不一定非是内存问题,出现此类情况,还是先确定CPU是否完好再说吧,AMD的CPU坏的不少。

网友(点评):
的确,AMD 4000+到5200+坏很多.

网友:
先确定CPU 内存是不是好的,电源也要试一下,再确定是 不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CPU没有过,,,那个CPU是好的,,换回原先的板用的没有问题,,D1D0.,要不要先换个U??

网友:
华硕啥子型号哦    这应该是没过内存吧   是不是循环跑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哪里是没有过内存,,拆下内存也是D1D0

网友:
不过内存、、检查内存和CPU的工作条件。。AMD CUP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

网友:
是不是CPU坐虚了

网友:
课根据不通品牌主板的故障来判断,精英的主板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!

网友:
也有可能,,CPU座虚会跑吗????座虚的情况好像我见过的都是不跑码吧????

网友:
兄弟们啊   咱们现在一切都是空谈啊   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主办那   你先看一下内存有没有供电再说吧

网友:
桥虚焊好出这个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问题是我现在连万用表都被杂了,,,怎么测,我买东西的钱全是自己攒的,,是不是觉得很笑话我????

网友:
兄弟建议你先换一个CPU试一下吧   要不现在只能瞎猜啊

网友:
ANKAI
的帖子
这早想了,,只是听我表哥说,,这CPU只要一离座,很容易造成U座空焊,,所以不敢贸然的动手,,先问问你们,,这代码最易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????

网友:
哥们 没有这末夸张吧 没有事啊 你整你就行啊

网友:
各有各的说法:如果是英特尔做工的板子的话非常挑剔内存,向LZ说的940-AM2的板子我觉得跟CPU关系不大,修主板必须的工具就是万用表兄弟,最好随身携带

网友:
我怎么感觉跟U没关系啊
我估计要不是BIOS,要不是桥!

网友:
好像是桥虚焊,论坛里有不少这样的帖子,搜索一下。

网友:
内存的关系大点

网友:
先查供电吧!

网友:
CPU供电正常不 华硕 有几款 CPU供电芯片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D0D1一般是北桥已发出寻址信号,BIOS没有响应状态,一般为南桥或BIOS 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