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电路中共模电感作用

楼主(2010-10-22):
在百度内查看了几天的资料,还是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概念,希望基地朋友帮忙理解
开关电源电路当中,220V的交流电经过共模电感后,为什么没有给滤波呢?
以前我能理解的就是电感是通直流隔交流,通低频隔高频,220V应该算了交流电吧,为什么能顺利通过共模电感呢?

网友:
电感的感抗计算公式是2πfL通过合理设置L的值可以使其值对交流220V呈现很小的阻抗

网友:
谢谢你提供一个方向给我。。。这段时间一直给开关电源电路的高频滤波电路困扰,发现电容电感越搞越迷糊了

网友:
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,起到隔断、滤除高频干扰杂波作用,工频交流电基本不受影响直接通过。

网友:
这种电感设计是对220V50Hz的交流电的感抗很小,对几十千赫兹以上的高频干扰阻抗很大,起通低阻高的作用.

网友:
"EMI"  电路中的其中一个零件

抑制瞬间的高频杂波

网友:
不用理解太多 一般理解就是一个交流滤波器。

网友:
频率差别太大,这个电感不是过滤50HZ工频 的。

网友:
谢谢上面的朋友,那位朋友能用实际数据说明一下吗?主要是出于爱好,并不是纯粹用于维修,如果用于维修,一般换掉或者整板换掉就成了,主要是想深入了解电容的特性,而查了很多资料都个人都无法了解,和以前的概念都弄糊涂了,究竟什么情况下是,通交隔直,电感是通直隔交,碰到这个高频滤波电路就晕了,共模差模这些都看了下,资料都无法讲清楚,所以最后还是回到电容的特性来了

网友(点评):
你需要的是一本教科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电容通交隔直,电感通直隔交,那是定性分析这么说的,要想精确了解他们在电路中的性能,必须通过公式计算才行。如电感通直隔交,并不是说任何频率的交流都不能通过,你得通过公式计算出他的感抗,也就可以知道,这种频率的交流能不能通过了。找本电工基础方面的书看看吧,补一下这方面的基础知识。

网友:
好的,谢谢以上的各位朋友。。我先补电工基础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可以传一份清晰版给我吗,或者告诉我此书名,我另买一本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它可阻止开关电源高频谐波成分串入交流市电中去,避免影响其它电器受到干扰。由于参数选择恬当它对交流市电的阻止作用很小。

网友:
楼主钻牛角尖了!50HZ的交流电相当于低频电感的感抗很小  你只记住隔直通交了!没记住频率越高感抗越大  对于低频电感就像一根导线而已!以上是我的理解!

网友:
电感通直流阻交流,通低频阻高频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意会一下

网友:
楼主只要知道这玩意是EMI用的,可有可无,就行了。干扰怕啥,我的电动车充电器一插上,楼下大妈的电视就没法看,这玩意就是起隔离高频干扰作用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Q 316013826
不知道能否帮上你,本人在ACBEL 厂呆过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感有个特性,维持其内的电流不变化。这个是最基本的特性。任何场合都适用。但是电感的电感量大小决定了其对电流变化的敏感程度。例如1H的电感对某个频率范围内的较低频率信号阻抗较大,而1mH,和我们的共摸电感差不多了,对频率高些的一定范围的信号阻抗较大,其他的信号能顺利通过。这是基本原理。具体多少可以找相关资料了。

网友:
楼主,做为维修来讲,,研究这东东,没有价值,,那个东东基本不会坏,,,,用得着把这个理解透吗,,,如果你是搞设计的,,,那就另当别论了,这里是维修论坛,,不是设计电路的,,具体原理,前面的回复都说得很清楚了!花时间研究这个,不如修个电源来得实在,一来可以实践找资料,,二来还有收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