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原创)新手修复上普SP-385WB一例,望老师们指点一下,谢谢

楼主(2010-10-22):
说实话自己维修技术完全是自学的,对什么是信号之类的完全不懂。
今天没有事干,拿了一个上普 sp-385wb的电源修,插上通电直接短接绿线和黑线没有反映,然后量绿线有4.5V,紫线有5V,说明辅助电源电路没有问题,5V待机出来了。

拆开发现是AZ7500BP加UTC339组合的。先以为+3.3V、+5V、+12V输出部分有问题,把那3个贴在散热片上面的大二极管拆了下来量,2个SB2045CT,1个UF1602CT,先量UF1602CT正向值562多、反向无穷,完全正常。在量SB2045CT只有170多以为有问题,量另一个也是这么多,心想这是什么二极管啊这么低,不可能坏得2个阻值一样撒!!为了弄懂查资料才知道SB2045CT是肖特基二极管,正向值就只这么多点。原来如此。(没有师傅教真苦啊)说明输出部分没有问题。那就跑线路吧!!!
在论坛找到 youngead 老师发布的(ATX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与维修),发现里面的组合与我的电源是一样的,反复看了几遍,只是有些地方不一样而已,大体完全相同。图片不清楚了在网上找了张清楚大图,如图3。照到图纸,先短接绿线,经过R41(图纸上是5.1K 我的电源上是15K)拉低UTC339的6脚,先搞懂UTC339是个什么东西,查资料原来就是个带得有4个电压比较器的芯片,如图1,电压比较器是什么工作原理呢,查百度原来就是带“+”的这个脚的电位只要比带“-”的这个脚的电位高,那么输出高电平。也就是“+”大于“-”输出高电平,反过来就是“+”小于“-”输出低电平。(所以我就不管这些脚接的是一些什么信号,反正都是这个电压比较原理。因为我也实在是不懂这些脚的信号是什么意思,我只能按照我的理解去了解。)那么就是6脚拉低,7脚2.3V,1脚输出高电平,量1脚3.4V,顺便量2脚也是3.4V,5脚2.3V,4脚1.2V。UTC339正常啊。问题就在5脚电路了,比4脚高,导致没有低电平。            (这时,为了试下UTC339,把绿线和黑线分开,1脚0V,2脚0V,5脚变成了0.6V,4脚1.2V,说明至少UTC339这1和2两脚的比较器是好的。但是自己的问题来了,为什么2脚都低电平了,电源不启动,量AZ7500BP的4脚还是3.6V,没有拉低当然不启动,为了弄懂查电路,原来AZ7500BP的13脚稳压5V通过一个电阻接在一个N三极管的C极和一个二极管(正极接在4脚那头)给它的4脚供电。然后这个三极管e极接地,基极正好接在UTC339的1脚。1脚高电平时,三极管导通,就不会给AZ7500BP的4脚供电了,这里就和图纸的电路不一样了,我想如果电源自动启动,应该先看看这里,不知道我分析对不)现在查5脚电压不正常,短接绿线,5脚变2.3V,照到图纸,查8脚3V多了,9脚0V,查AZ7500BP的13脚稳压5V升高了,明显AZ7500BP有问题了。找个旧电源拆下一个KA7500B换上,通电,嘣的一声,好久没有听见这个声音和味道了,(小时候拿市电的2根线去碰,效果一级棒)原来像变压器的那东西(PFC-E14120,两根引脚在电路板上根本就是直接连起的,我就不知道还能起什么作用)有根线断了,正好碰到保险这里,结果整流管坏2个,保险炸了,换上,在通电,绿线短接。+3.3V、+5V、+12V全部出来了,接在一台电脑上,玩玩游戏OK  (前断时间修了个迅雷300,超简单,200V电容冒,开关管坏2个,保险,换了就好,一直到现在拿来修主板了)

弄了大半夜,有很多不对,希望各位老师指正,谢谢

图1

图3

网友:
真是自得其乐啊,完全沉静在一个人的享受当中。

网友:
小心谨慎,放烟花最多换元件电到人就不好了。

网友:
修电源最怕照相(当初修显示器的师傅这么个说法),一照就心惊胆跳了.

网友:
为什么自得其乐啊  我并不高兴啊  这两天修几个crt 发现没有相关知识  好难修

网友:
自得其乐非常好!只要自己感觉好就好!

网友:
一看也是个有心的人,还是小心点啊,会爆炸的

网友:
修带市电的东东,最好有个隔离变压器,(以防被电到)。另外一定要做好绝缘,要不然,随便初级哪个地方碰到铁壳,轻则烧保险,跳漏电开关,重则烧管保险,再冒烟,至少要花上半个小时去查初级元件!!走很多弯路!!修多几台,自己做得到不失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