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英915主板 PCIEX16 A11脚常态高电平,对吗?

楼主(2010-10-22):
如题,主板不跑码,供电正常,测PCIEX16插槽A11脚(复位脚)为高电平,启动时有高低电平转换,常态为高电平,请高手给点思路,先谢过了!

网友:
对没有问题的 有的复位是要看他的上升沿的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·

网友:
上CPU带灯座测试一下,有没有虚焊。

网友:
问一下谁有这块主板的电路图,型号:磐英6e9p-ml

网友:
好像是低电平有效吧

网友:
测PCIA14脚 常态为高电平 ,有高到低的跳变为正常,不跑码 一般是CPU工作条件没有满足,再不看看北桥供电正常不 不行刷下BIOS

网友:
貌似都没有台式机主板的电路图,从来没有见过呢。不知其他大侠有没有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就刷下BIOS

网友:
我也看了很多资料,多说是低电平有效。好像PCIEX16 A11 与pg信号连,为什么会低电平有效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复位脚常态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吗?
低电平为复位状态,你把你主机上的复位开关一直按着,让他接地成为低电平,你看一下你主机能不能用。
不跑码查所有供电 时钟  复位,没问题用灯座看座子刷BI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,但是其他的复位正常,我试试看。

网友:
开机时,有一下低电平那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没招了,只能放弃了。但还是谢谢各位的点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