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1e掉电一例

楼主(2010-10-22):
①机器型号:r51e
②代工厂:纬创
③板号:K6
④有无图纸:有
⑤故障现象:有时跑00,电流很高,有时能亮,能亮时跑3d花屏,有时进系统就花屏,花屏是那种屏惨淡的花,有竖杠
⑥随机配件:整机有包,无电池
⑦分析过程:r51e 是ati 的芯片组,ati的芯片组不容易坏,但是花屏,排除了内存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。
⑧处理过程:因为机子大多数是亮的,所以先把花屏修好吧,所以就做了北桥,尽管心理很不情愿。做了之后还是不亮,不过我能看到故障了,每次都00,不亮机,cpu很烫,cpu供电有时1.7,开机00,有时1.2,开机能亮,有时开机之后能从1.2蹦到1.7去,既然cpu供电是有vid决定的,而且vboot也不会设置那么高,与vid组合是由cpu决定,我换了cpu还是一样,难道是cpu座的问题,所以就干了下座子,做了之后还是一样!哎,我还是老实点,量量vid到底是多少,一量  00000。全是0,一看vid代码组合表格,傻了,肯定是没有1.05的电压,要不然不会没有一个1的。

在cpu供电1.7 的时候果然没有1.05v,1.05是1540产生的,所以我就去测了下1.2,哦……原来1.2v时有时无的,待机有时有,有时没,开机之后还能掉,真正的原因在这啊!心想这个应该差不多了。简单的量量工作条件,反正我有料板,先进行我的三板斧,换电容,mos管,芯片,哎,换了还没好!哦,又要测了,看波形,也是对的,待机不正常的时候也有脉冲出来,那就很有可能是负载的反馈的问题了,就几个元件,测测,测到r851时发现电阻不对头,用表笔刮了刮还没见白色的,仔细一看,有腐蚀,哈哈,断线了,换个电阻,搭上线,ok了,机子每次都能正常点亮,点亮之后也不会再掉了!

csp,csn是检流的,当两端压差过大时肯定保护了。
⑨结论:由于1.2电压的不稳,导致了1.05电压也跟着1.2掉了,当1.2形成正常开机后掉,就会形成cpu电压过高,fsb的数据传送也出问题,导致花屏;待机时1.2出不来就导致了不亮机。开机之后电流就在飚,之后掉电。

网友:
理论结合实践!真是高手!

网友:
1.05电压是北桥一组供电吧??

网友:
楼主已经修道信号上了。很强啊!

网友:
我在修CPU供电这块,想问一下楼主关于VID0-6或都VID0-7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是低电平的?/??

网友(点评):
肯定有可能啊,不过一般这样都不正常,电压太低

网友:
当1.2形成正常开机后掉,就会形成cpu电压过高,为什么呢???

网友(点评):
个人认为应该是VID全部为低所致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yyjjwan1627 的帖子正常情况一般都是一样的是吗??

网友:
vid是1.05v供电的吗?1。2跟1.05什么关系?1.2是1540产生的另外一相供电,还是1540所需的供电。没图纸,这里楼主没说清楚,不是很明白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帅锅,要是我,习惯性的先量能量到的电压再说,省的走好多弯路了

网友:
呵呵!楼主这个圈子绕的可不小哦,刚开始就应该量量CPU电压那边呀

网友:
我也认为先应该量电压,我都是先量电压再动手的

网友:
1.05v是不是参考电压啊  呵呵

网友:
说的好像是很详细,但是我还是看不太懂,不知道1.05V和VID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说的好像是很详细,但是我还是看不太懂,不知道1.05V和VID有什么关系     兄弟我跟你也是有一样的同感

网友:
有点不明白哦

网友:
高手啊!没图纸还真不好查。

网友:
1.05V的电压很多也叫VCCP,是为CPU的VID电压识别引脚提供高电平的,没这个电压的话VID电压识别引脚全是低电平,CPU供电IC会输出很高的CPU电压。看楼主的那张图片就知道

网友:
高手啊!没图纸还真不好查

网友:
这个机子应该先量电压的,不过机子当时能亮,能进系统,没想到电压掉了导致花屏的。先量电压不会走弯路的。
1.05是提供vid信号上拉的,而1.2和1.05是一个芯片供的,1.2在进系统后不稳定,掉了,导致1.05也跟着掉了,1.05掉了导致vid没有上拉电压了,所以vid组合全是0 了,而cpu供电芯片又会根据vid的组合来提供cpu的电压,所以cpu供电从正常的1.2直接蹦到1.7,而且1.05也掉了,信号传输出问题了,花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个人理解,有异议的咱们再讨论…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修。花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经典的文章,这也许是很多人的维修写照吧!先干BGA在查电压和信号!

网友:
问题很简单吗,装上bios电池  开机 OK

网友:
上次也修到过一个联想的机器没有1..8造成CPU电压高

网友:
花屏时不知是不是1。2V 电压不稳造成的

网友:
但我还是觉的楼主还是修好了,真 是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