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口不能用

楼主(2010-10-22):
一块梅捷主板,可以启动进系统,供电正常,数据针对地阻值为507,但就是不识别USB设备,如U盘等,请高手指教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BIOS,注册表都可以禁止USB设备

网友:
CMOS 放电后看     再不行看看 时钟IC

网友:
USB供电对不?   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哦

网友:
大多数在桥问题。

网友:
查与之相连的贴片电阻,保险,电容等。

网友:
可能南桥的问题吧!

网友:
       南桥挂了

网友:
是插上usb没有什么提示还是不能识别呀。没反应的话清空BIOS试试还有把5vsb换成红5v

网友:
做系统,清COME  换SB

网友:
看下时钟芯片有没有产生48M的时钟送到南桥

网友:
在USB的供电和数据线阻值都正常的话,查一查时钟芯片有没有给南桥48M的时钟信号.

网友:
COMS放电,BIOS资料,接口,48M CLK,南桥

网友:
USB供电一定要在5V以上 插上USB键盘或U盘 进BIOS页面还能不能正常使用

网友:
你 在BIOS设置里看看是不是把USB给关了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BIOS开启了

网友:
usb5V供电正常不   清了 CMOS没    都没问题的话 桥挂 了

网友:
加个扩展 就能用了,这个好像是nb有问题

网友:
你USB的工作条件量了没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一般是多少呀    怎么查呀

网友C:
的帖子
查一下USB的48M时钟有没有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查一下USB的48M时钟有没有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