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钻牛角尖一例

楼主(2010-10-22):
①机器型号:t40
②代工厂:
③板号:
④有无图纸:有
⑤故障现象:无待机3.3v,5v
⑥随机配件:裸板
⑦分析过程:查
⑧处理过程:无待机3.3,5,查1631的工作条件,都已满足了,测下管栅极为5v,说明芯片保护了,量阻值,正常,因为没有示波器,换电容,换了3.3后面的电容,好了,待机出来了,而且1.2,1.8 的都出来了
按开关,不触发,测lanrst,有了,24v正常,说明待机正常了,测,按下开关,pmh的引脚有跳变,没有示波器,不知道aon bon有没有出来,看电流一点都没变化,怀疑是pmh 的问题,加焊,无果,下午买了示波器,真的是pmh没发出aon,换pmh好了。后来不能充电,
不能充电,进系统后显示充电,但是电流没上去,说明没有充电,充电故障应该在3806附近电路,或者电池的隔离电路,拆了机子就量了sd脚,3.3v是正常的,说明了ec部分是正常的,量了isys待机时为几十毫安,而电池插上充电后就为6.8v了,量sys+ sys-,值是正确的,但是考虑到这两个电压的差值本来就很小,就把所接的电阻换了,还是不行,随后就把检流电阻也换了,这下该好了吧,还是不行,干脆短接了sys+ sys-,充电后isys还是6.8v,当时就解释不了了,短接了怎么isys还是那么高,isys就是sys+,sys-放大之后的结果啊,短接之后应该就为0 了啊,难道是串电压了,isys所接的mos管的其余两个脚都为0 了,怎么可能还串过来呢,怎么都想不通了,换个3806吧,可能是3806坏了,换了之后还是一样,后来就在群里喊了一阵,也没喊出来什么结果,又去看了下3806的pdf,内部框架图就是这样啊,

怎么会呢,没办法了,量吧,把3806的工作条件都量一下,首先量了3806的1脚,13v!13v!乖乖,问题在这里,肯定是10欧电阻坏了,一量,10欧的阻值已经很大了,换了,充电电流直流电流表的电流彪到2A,ok了,回头想想,真悲哀,本来是可以秒杀的板子,折腾了两小时。天天讲,供电,时钟,复位,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没满足,还谈它送出的信号,一点意义都没了。
⑨结论:供电、时钟、复位三大条件啊 。
图就不切出来了,你们都一大把!

网友:
是,不按正常的规律去量很容易走弯路。你的思路挺好的,是个真正的维修人。顺便问问,老大用的什么示波器,好用吗,想买一个,给点建议吧

网友:
佩服看得一头雾水能不贴个具体电路图讲解下~~新手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对,我就是经常一下子跳到那个点,就把前面的基础条件丢了。 我用的是普源的DS1102E,不怎么好用,人家都说普源的示波器采样率是刷出来的。我建议你买泰克的吧,泰克的我用过一段时间,感觉很爽!

网友:
还是配合电路图看的清晰

网友:
思路很清析

网友:
有时候机器修久了就容易走弯路,老往难修的地方去想,

网友:
坏了3.3V电容;坏了PMH;坏了3806供电电阻;支持LZ

网友:
往往很专业的维修人员,都会忽略这

网友:
一修板?这么多问题……

有时候还是淡定下来才会出惊喜,还是不能忽略的检测前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