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不触发改线后正常

楼主(2010-10-22):
一摔坏机器Z99不触发,无待机电压,换IO也不行,无电路图只有从开关键跑线路,后来把开关键接到该处后开机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图呢?  Z99没有图纸?

网友:
怎么不写怎么修好的  晕

网友:
开关线接到哪处都不说清楚

网友:
LZ开关线接到那里啊

网友:
是IO与开关键相连的那个脚位吗

网友:
华硕Z99也有很多种,不知道是Z99N还是Z99M或是Z99D呢?

网友:
写了不如不写

网友:
是线断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