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七4比3屏液晶 通电.开机.白屏.闪一下就好了. 多重复几次.就正常了.

楼主(2010-10-22):
17寸4比3屏液晶     通电.开机.白屏.闪一下就灭了.   多重复几次.就正常了.  断电放一会再通电又一样了.

网友:
电源外置.   拆机里面原件跟新的一样.   量了几个管子也正常.   想拆外置电源看看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通电白屏不会跟外置电源有关吧?应该是驱动板吧.

网友:
白屏是没有显示信号,怎么跟外置电源有关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驱动板虚焊.

网友:
会不会有外置电源供电不足.带不起负载而引起白屏?

网友:
通电开机白屏,说明高压板和灯管是好的,先测一下驱动板有无输出3.3或5V给平供电,如果屏显上有5V或3.3 V供电过来,如还是白屏问题出现在屏上,如果屏显没有5V或3.3V那就差驱动板

网友:
它只白屏一小下.   而且是一通电白屏一秒钟就灭了.   多插拔几次电源就好了.

网友:
换个外接电源,以排除电源故障.用合适接头从ATX取电.检查屏线.

网友:
供电不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会不会是大电容失容或者不良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不一定 哦

网友:
建议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我准备把驱动板加焊了再看好不好.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.

网友:
是不是那种山寨的显示器啊   哪种好多都是旧屏改的  小心屏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试不就知到了,一般都是驱动板跟屏线引起的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你说的故障。换好的电源就行了

网友:
先换外置电源,不行用通用配件测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显示器用了四年左右了。有点老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屏决对没有问题。因为多通电几次后他是能正常显示的。

网友:
看一看电容鼓了吗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凭经验说屏肯定没问题     就是驱动板   和外接电源的问题    一样一样是吧    肯定能找见问题所在

网友:
重点查电源部分吧,或换通用板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供电引起的,建议换个通电一体板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