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 怎么把 本本的屏改成VGA 接口在台式机上用啊!!!!!!!!!!!!!!

楼主(2010-10-22):
     我有个本本屏  没的用  想把他贴在墙上搞维修时用起来方便一些    请见教下高手,这个难不,请高手指教下。

网友:
不难.搞个点屏工具连接上. 就可以直接接台式主机了.

网友:
根据其屏定义找屏线,接通用板,刷程序。就OK了。

网友:
刷程序你又得多买个设备.编程器啦.

网友(点评):
点屏工具是维修液晶的工具.就是通用电源板.通用驱动板.通用高压条组起来的一套工具.再详细点就百度吧.

网友:
搜索下点屏教程就行了,不是一句两句说得完的

网友:
找修液晶的地方弄一下就OK了。

网友:
哪里有点屏的教材啊,发个网址看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问题是没有点屏工具啊 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淘宝买啦.二百左右就够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