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PS M1330纠结的改风扇问题

楼主(2010-10-22):
手头一台DELL XPS M1330,显卡故障,换了升级版的显卡。。装机后测试时发现风扇不转,便考虑改风扇,USB口采用的是+5V_ALW电压,一接电源就有电,于是便使用+5V_RUN的电压,改好后本以为正常了。因为没有客户的密码,启动到Win7登录界面时不动它了,谁知风扇转速变得狂慢,因为转速慢所以有滋滋的声音。。。测+5V_RUN的电压只有零点几伏了,动动鼠标之类的电压就上来了。。。。。怎么办啊,,又不想客户一插电还没开机风扇就转。。。。

请教哪位老师指点一下!!!!

网友:
随便接个5v后期就行了,最好用usb那边的,对别的没影响

网友:
这个本子若接USB口那边,插电还没开机就转,客户肯定不会同意的。。。+5V_RUN就是触发后的电压,不知是不是这个本子的省电设计,电脑不工作时就降低这个电压吗???把风扇去掉也是这个样子的,电压忽高忽低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