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6535B无显示

楼主(2010-10-22):
开机风扇常转,但是黑屏无显示,可调电源不能接,所以看不到电流,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,
谢谢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amd的cpu,如果是有可能是cpu坏了,这个cpu好坏

网友:
不显示,看看可是高压部分

网友:
风扇是别人改过的吧,,怎么会不能接可调电源呢,,支持诊断卡吗?

网友:
谢谢各位,找不到cpu试呀。。。

网友:
可调电源不能接,那怎么去判断故障呀,要不上个诊断卡看看

网友:
我的是6535S。这个本很热。看看是不是把CPU热坏了。

网友A:
u坏的几率非常大的,这款机器是不能用可调电源的

网友:
我这里有一台,开机和你的情况差不多。还有就是灯闪,电源接口灯亮二秒就灭,后来换IO才好,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这机子的北桥也容易虚的.我修过两台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北桥爱虚焊 而且做BGA还不好做 温度要掌握好

网友(2010-12-18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(2011-02-26):
先把显卡 ~内存~~都好好看看~~~用万用表测测屏线~上有没有信号~~

网友:
楼主现在好了没有啊。我有一台开锁灯闪5下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加热

网友:
这个问题 我发现要大家共同出来单独对这个机器搞一下  看看这个6535s 到底是什么问题

网友(2012-04-06):
我的一片板子北桥重新植株也没好,还在查!很郁闷!

网友(2015-05-21):
引用 网友A:
u坏的几率非常大的,这款机器是不能用可调电源的

为啥不能用可调电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