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dual只有0。8V怎么查

楼主(2010-10-22):
GA-8i945GZME-RH
5VSB通过ap9435k产生5Vdual
断开9435K的后端测量可以产生5V
接上后只有0。8V,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?
IO 8718F-S有没有用到5VDual?
此板不开机,1117三脚接5VDual,中间输出电压给南桥待机,南桥已换过

此板已搞定,换了个ap9435K有5VDual产生,但不知道原理,ap9435K是P沟道场管,S极5VSB输入,D极输出5VDUAL,但G极待机的时候是0V,按理说应该D极无5VDUAL输出,但实际上有输出,不知道怎么回事,求解

网友:
看电路图,ap9435kG极通过az393的1脚输出控制,查393 5VSB供电正常,+端输入0,-端输入2。6V,2。6V是通过1K电阻接5VSB,+端通过8。2K电阻接VCC12V,换393同样无效

网友:
搞了一整天了,还没思路

网友:
此板像是GA板的通病,修过好几块都是这个小场管坏,换了就解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ap9435K是P沟道场管,S极5VSB输入,D极输出5VDUAL,但G极待机的时候是0V,按理说应该D极无5VDUAL输出

如果待机时G极有电压的话你说他可能会输出5V吗?P沟道 的原理是什么?
原理就是G极无电压是DS极完全导通

网友:
啊,那我不是全搞错了?我一直都以为P沟道也跟N沟道一样,没G极控制就不会通,晕了,基本功没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