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新手

楼主(2010-10-22):
怎么查
笔记本
上的待机3。3V和5V啊!
笔记本

网友:
在电感上测量,一般都是两个电感在一起的,一大一小

网友:
好像 本本不一样 测量方法也不在一个地方样···

网友:
你是想问这两个电压在哪里还是想问它们的产生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