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PCB断线导致主板memory供电的MOSFET烧毁.

楼主(2010-10-22):
1。遇到一片开机断电的板子,Intel i5 670CPU+Q57芯片组,说是正在使用的时候突然黑屏,然后闻到臭味.再也开不了机了.2检查可见板上的内存供电部分的一个MOSFET PQ55已经烧出来一个洞,同时Driver IC PU14也烧了个洞:
3.更换掉Driver IC PU14(PU14型号为NCP5395)和这一相的三个MOSFETQ55,PQ56,PQ57,量测这一块儿的阻抗,不再短路.
4.开机,板子可以正常开机显示,量测MOSFET PQ55 G脚波形,与另外一相对比发现波形异常,并非正常的矩形脉冲,而是三角形尖波,而且峰值接近30V,正常的峰值低于25V:

5.就在追着线路量测是Driver IC有问题还是MOSFET电路问题的时候,板子又不开机了,再量发现PQ55又被烧掉.
6.再次更换掉被烧得MOSFET,然后量测PU14到MOSFET PQ55的线路,发现PU14 27脚阻抗异常,追线发现PCB开路:

7.查询NCP5395的datasheet可知,27脚为CS3P信号:
Non-inverting input to current sense amplifier #3

这个脚与28脚一起连接到MOSFET输出端的电感两端,用于感应这一相输出的电流是否正常,调节各相输出的loading均衡.PCB开路后,这一相的输出检测出错(应该是检测到输出电流偏小),反馈到PU14后,PU14就会逐渐增加这一相的gate电压,用于加大这一相的输出,减轻其他相的负担,开机时间过久就会导致PQ55 gate脚的峰值电压过高,击穿PQ55,或者这一相电流过大,烧毁PQ55.
8.断线处应该是PCB板厂显影有问题,导致蚀刻时,线路蚀刻过多,走线已经被蚀刻的剩下一点点,用的时间久了以后,完全开路(不确定是线路的电子迁移?还是板子在机箱的应力形变?导致完全开路),结果板子被烧.换了以后还是被烧.
附上相关电路图:

网友:
显微镜很专业,能不能介绍一下呀

网友:
有点像修手表的那种,带在眼皮上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谢谢楼主.

看来要修板还得配个放大镜才行咯.

网友:
显微镜啥牌子啊

网友:
显微镜很给力

网友:
以前没觉的显微镜有什么用,看楼主这用的,好像还不错。
合适我也得治办个了。

网友:
这个显微镜是超级专业的那种,用于拍摄切片图片的,40倍-2500倍的.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款比较实用的吧:http://webcam.zol.com.cn/131/1315175.html

网友:
刚才 去网上看了下,但没查看到价格。不知能否告知一二!

网友:
200元左右,便宜的也有, 看像素数吧,淘宝上应该也有卖的,你搜索"USB数码显微镜"试一下.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好经验分享啊

网友:
咱的设备,放大镜加手电筒,
一对比这显微镜,
就像当年的小米加步枪比飞机加坦克

网友:
呵呵,深圳的一个台资企业

网友:
小米加步枪也好用
人的创造能力无限,那么多人自制土炮照样做BGA了.

其实另外一个维修工具也能自制,就是示波器,有兴趣的可以网上搜索下 USB虚拟示波器 的资料,自己做一个虚拟示波器,不需要太大成本的,也有很多方案,关键看你精度要求,好的方案能做出来采样率大于1G,带宽大于100M的,这样基本上能满足一些低频量测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示波器也能DIY,楼主真是牛人。。

网友:
比较高端点的数字示波器就是一个电脑外加数据采集端口,很多是安装的WINDOWS XP系统/WIN CE系统,再安装一个信号处理的软件罢了
虚拟仪器也是类似的, 把待测信号经探头采集后通过USB或者1394端口输入电脑,然后用软件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处理
只不过信号处理软件没那么专业,采集探头简陋点罢了
百度下就知道了, 软件也有现成的.

网友:
真浪费哦

网友:
楼主 这个芯片干嘛用的  有PDF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