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40机子求助

楼主(2010-10-22):
TCL K40机子每次开机都能显示LOGO 但过了之后就变成灰屏了。主板上的各个供电都正常。不知哪位高手修过。给个思路呀!
主板
求助

网友:
先从简单的入手,写个bios试试

网友:
刚才忘记说了,有一次开机能进系统,后来就再也没有进去过了。

网友:
变成灰屏了,什么叫灰屏?你接外显了吗?问题描述不清楚啊,无从判断

网友:
本机和外接都是灰屏。有背光无字。

网友:
把显卡加焊一下应该能好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显卡或北桥问题大些

网友:
外接看看,最小系统法

网友:
tcl K40有独立显卡吗?``

网友:
国产本子毛病都是挺怪的。找到问题和大家分享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