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掉TB62501F

楼主(2010-10-22):
IBM R50的机器 待机电流是0.20 拆机后插上电源发现TB6250F开机芯片超热 测量3M电感有轻微电路 现在已经将TB62501F拆掉 但3M电感仍轻微短路 现在想加电看看 但是以前看到过拆了某些芯片加电会烧版 所以先来请教下各位 能不能拆了TB62501F后插电

网友:
额  最好不要  不然烧坏其他地方 就划不来了···

网友:
或者有没有修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 分享下经验 应该也算通病 在基地里看到过一样问题的帖子 但没解决

网友:
可以拆了加电,不过你什么也试不出来。先找3m短路的地方吧,对地阻值多少

网友:
拆下来加点会烧很多件的。

网友:
TB拆了开机,能开吗?那么多的DRV都从它那里出的,肯定冒烟,呵呵…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3M电感对地33欧,有时55欧,又有时800多欧 但800多欧的时候一插电 就马上33欧了

网友:
南桥已经干了 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加电后这个阻值是正常的。量3v5v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主板上的芯片拆除后是不能加电的,要不然一通电好多元件都会烧掉的

网友:
估计这样下去此板要报废了……

楼主还是耐心一处处排除吧,按上电时序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