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IBM X41掉电

楼主(2010-10-22):
接到一片IBM X41的板子,到手时H8 ,BIOS都被更换过,第一故障是掉电。接到手时,还是这个故障。测试时发现主板可以开机显示,到了LOGO画面过去后,屏幕显示FAN ERROR,几秒后就掉电了,请问哪里故障?
掉电

网友:
------------不知道这个检测功能能否屏蔽掉,不让BIOS检测风扇,不知道这样可以么?

网友:
先换风扇试试吧。报错关机是正常的

网友:
X系列的风扇容易报错,换风扇里的芯片或者换风扇吧

网友:
风扇接触点,风扇接口周围线路,很简单的线路,跑跑就知道了。还有就是你接可调电源看看风扇的电流是否和标称的一样。一般不需要更换风扇,加点油跑个1年2年没什么问题的,X41很经典的机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