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个问题

楼主(2010-10-22):
945GV主板和G31主板哪个更强大。

网友:
我只知道G31是後面出的可以上大多數的雙核。可以支持45納米的雙核。比如E5300 都沒有問題。 MS有一款945 要上雙核就要刷BIOS。而且只能上E2140哪種比較老的。新款雙核都上不了。 主要還是FSB總線的問題吧。 G31FSB是1600 就能更好的支持CPU內存。 和顯卡了。

网友:
你这里强大是指的什么?如果是指性能的话,那当然是g31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G31强大

网友:
G31更好一点

网友:
当然是G31强大还用说吗。今天搞一块华硕E7V 用1156CPU的主板看起来好强大,到手是桥短路的真无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