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 CPU接针问题,急!在线等.............

楼主(2010-10-22):
一客户送来AMD2500 CPU,最边上断了两根针,第一次接触断针问题,如何接针?用普通焊锡和铜丝可以接上吗?(属于人为强制安装CPU所致)我在乡镇上,拿到市里需要一天时间,要价高客户不乐意,要价低自己不划算。请老师们指教,在线等。。。。。
最后用电阻的引脚接针,本来断了两根,又碰倒一根,呵呵。。最后都接上了,装上——跑码.......
cpu

网友:
从别的坏cpu上剪断针,用焊锡焊到这个上边,焊工要好,焊的点不能大了

网友:
一修再修
的帖子
用同样粗细的铜丝可以代替吗?

网友:
朱民
的帖子
可以代替,用含铜比较高的铜丝

网友:
一修再修
的帖子
谢谢指点,我去寻找材料了

网友:
细心点,固定好就,一焊就OK了。。。注意焊的时候手不要抖动。

网友:
一修再修
的帖子
你好,铜丝太难焊了,不上锡,我用一个电阻的引线焊上去了,CPU也运行了,但这样做耐久吗??耐高温吗?会不会高温融化?呵呵.........好些材料我不太懂

网友:
朱民
的帖子
应该可以的,最好用cpu的针补。

网友:
一修再修
的帖子
谢谢啦,准备烤机........

网友:
断在边上的还是好说的

网友:
想知道如果针断在中间怎么焊?

网友:
不会融化的,铜熔点1083度锡熔点200度左右,cpu一般过100度左右就保护关机了

网友:
你这个收多少银子

网友:
焊这个用一般的烙铁不好焊,难呀。

网友:
把坏的CPU 换过去 用风枪吹 用针头 穿过固定

网友:
我告诉你一个方法。。你那边风枪有吗。。。。直接用风枪干。。。快。准。狠。保证你能成功。

网友:
直接用风枪干。。。。。快。准。狠///直接完事

网友:
旁边的搞过,中间的没有搞过!

网友:
用烙铁焊接太困难,直接用风枪

网友:
统一用风枪

网友:
中间的也比较好接,从坏的CPU上吹下几根针备用,把风枪温度调300度,风力调最小,把待补针的CPU固定在金属板上,我是直接用导热硅脂涂在CPU上粘在风枪伴侣的铁板上面很牢固,把风枪对准断针的地方吹,融化时用镊子轻轻把断针底座拨开露出焊点,如果焊点不饱满就补一点锡,用空心针头蘸点焊膏把从坏CPU上拆下的针插入空心针头,针头对准焊点,风枪再次吹融焊锡的时候插下,移走风枪几秒后抽出针头,OK。

网友:
烙铁不行的,用风枪最好!风不能调太大

网友:
初次焊接风枪最容易吹掉原先好用的针了  建议用焊台烙铁,调温度至最高 刀头最好了  CPU针坐清理后上锡 备用CPU针底上锡 镊子或针头放上 一骆铁下去 搞定 要是歪了 千万别强行掰针 容易脱焊盘  在焊一次

网友:
这个用烙铁很困难,另外楼主收多少钱?amd2500是巴顿还是754闪龙的?754的买一块cpu就5元钱..........
当然楼主为练手就另当别论。

网友:
如果在中间 用风枪 会不会影响到旁边的啊

网友:
这U是在不值得修了好像卖5块钱。

网友:
我这儿有个5000+断了12根针,当时用户来的时候一本正经的对我说,我的CPU和别人的都不一样,我的CPU是和散热器一体的,我当时一听,就知道我碰见了神人。

网友:
这接CPU上的针没接过,   帮不了了

网友:
这需要点技术的

网友:
如果中间的话 应该有难度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和你一样,我也用针头夹扁一点固定,因为电烙铁不太好补中间的针要把外面的先拆掉一些

网友(2010-12-12):
用风枪吹那别的好针没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