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锋锐X500上电到1.9A不亮

楼主(2010-10-22):
清华同方 锋锐X500上电到1.9A不亮,测得无时钟信号,查看主板没有找到时钟芯片,有没有朋友修过这机子,或者有时钟图也行~
芯片

网友:
看来你对笔记本不懂啊。接可调电源,看跳变,这个估计是显卡的问题。这个本显卡坏的很多

网友:
跳变有,跳到1。9A就不动了

网友:
你这个是amd的吧?你那测试的时钟,假负载上?amd的时钟中间有耦合电容的。时钟芯片也是集成在桥里面
1.9a应该跑到显卡了吧,可能显卡不过。

网友:
对是AMD的,用假负载没内存插槽的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