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源适配器19V 3.16A 23842

楼主(2010-10-22):
液晶电源适配器19V 3.16A。的电源控制芯片8脚,型号23842 工作原理及待换...
好像在迅维网查不到这个型号的IC。
在这个电源既然出来了。
求各位师父指点,哪个芯片,可以将它代替。

网友:
就是常用的UC3842、KA3842,很好查到的。

网友:
常用的3842也可以吗?那我试试看!

网友:
FA23842 。直接用UC3842代换

网友:
好了,谢谢两们师父!代替成功了!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收藏了!

网友:
看看脚位应该知道是不是3842啊

网友:
23842是工业级别的,3842是民用级别,13842是军用级别的。这几个基本参数相同就是极限工作温度,湿度等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