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好意思,在这个版块问个CPU接针问题

楼主(2010-10-22):
CPU接针需要哪些材料?普通焊锡和铜丝可以吗,急,在线等.......电阻引线替代了,刚好插入空中,交待客户“不可自己再动CPU”

网友(点评):
还是775的CPU安逸巴实。

网友:
铜丝估计不行  硬度和钢性不够  还是直接从坏的CPU上拆比较好  至于焊锡丝嘛  一般做维修用的好点的都可以 关键是看你的焊功

网友:
废CPU上的针,普通焊锡,焊膏,其他就是焊功了。

网友:
一般的焊丝就可以,还要用到松香.如果CPU上的焊盘脱落的话就没有必要了,因为它不沾锡,焊不上针的

网友:
可以啊,只要你用的钢丝够硬够细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铜线焊着太难了,我找了个电阻的引线把引脚跟焊上了,一路跑码,但不知道电阻引线耐用吗?会熔断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普通焊锡和铜丝可以,铜丝要硬一点的,或者用坏U上面的针还有就是32.768晶振脚也可以

网友:
用坏U上的针脚  找个什么 478的  我断断续续练了半个月 成功率还是很低

网友:
用风枪搞挺快的

网友:
呵呵,基地上面有补CPU脚的图子,你找找看看.不行那就发过我这里帮你弄.

网友:
我见过补针的高手,掉一半,掉焊盘  都能补上

网友:
整形锉  费478CPU  粘度高的助焊剂最好植锡用的 镊子弯的那种 细的烙铁头  有了这些很容易搞定  再有个放大镜台灯更好了

网友:
补针还是比较容易的,关键你要有自己的方法,自己琢磨琢磨,几天就学会了

网友:
曾经补过 最后焊盘掉了 OVER!

网友:
论坛好像有个接针的高手,你搜索帖子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