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00求助

楼主(2010-10-22):
接了一DELL1400机器,拿来是满屏的竖线,根本看不清屏幕,初步判断显卡问题,直接加焊显卡,结果一样,以为没焊好再焊了一遍还是一样,不得已把显卡芯片G630换了一个,结果还是一样,甚至把显存也取了重置得,还是不行,最后一次外接可以看到DELL的图标了,但是还是花的,接屏花的完全看不清楚,请哪位高手给你指点下,实在没思路了

网友:
显存换一下,如果是坏了重置是没用的

网友:
如果你BGA技术到位了话,就是显存坏了

网友:
找个测试显卡的软件测一下显卡的显存那一个坏了,这样好搞一些吧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。搞不定啊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应该就是显卡的通病吧!

网友:
我觉得有三个~~一屏本身~二显卡~三显存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