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主板诊断卡跑75,显示器不亮

楼主(2010-10-22):
有一块七彩虹940的主板,能触发,诊断卡跑75,显示器不亮。测CPU供电无1.65V电压,主板只有一个桥,桥边上有几个电容短路。
请教大虾们是不是桥挂了?

网友:
有可能桥虚,你插独立显卡试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那肯定挂了,如果没通电还好

网友:
把桥取下来,看电容还断不断哦!

网友:
桥虚焊的机率很大

网友:
不可能短路吧还能跑码,如果短路 了就会直接断电了,查一下有没掉件的听有没认到显卡的声音,认到显卡还没显的就查一下接口那里的行场信号电路 中的门电路有没坏,压一下桥单桥的大部分都是桥空焊。

网友:
刷一下BIOS可能会有显示

网友:
单桥的电压点阻值是很小的。 应该属正常,,桥空焊的几率高。 加焊下桥。

网友:
清理显卡插槽 换显卡 然后加焊北桥

网友:
都没有说是不是主板具体型号怎么给解说。有没有基础显卡 74c08 对地正常不

网友:
各电压正常吗 查一下 vga的对地阻值,压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