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

楼主(2010-10-22):
    问下各位大哥主板开机诊断卡显02是哪里的故障?

网友:
肯定是CPU没过

网友:
刷新一下BIOS看一下,

网友:
换了   不行

网友:
CPU供电正常吗  你先压一下北桥和CPU座子再说 吧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板呢 楼主都没清楚 如果是NF的可能是BGA空焊了哦

网友:
02是CPU都不过先刷BIOS再加焊桥。

网友:
CPU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正常

网友:
是开机直接跑02  还是 。。。。一班情况都是 CPU没过  好好检查一下  在做提问

网友:
推荐先刷BIOS吧``你的CPU工作条件正常不``??

网友:
要排除的,不一定的

网友:
看下诊断卡说明书,什么意思

网友:
注意下板子,还有诊断卡上的码也不能全信。

网友:
CPU没过呢……

网友:
BIOS刷一下

网友:
如果是8705的IO,大部份是IO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