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旭日C461L 灰屏

楼主(2010-10-22):
机器刚拿来时 ,是掉电拆机经检测后 北桥问题 82943GML的北桥 , 把北桥加焊故障依旧,然后就取下,由于我这里有现成的好北桥,就直接做上去了,做上去之后点机 屏幕没信号 灰屏,外接不显,请教高手指点!!
掉电

网友:
可以打一下屏线接品阻值看下对 不对啊

网友:
北桥再做一次?

网友:
做一次后 故障依旧 外接还是不显 之后我把原来的那个北桥植株做上去了 做上去后 电流跑0.85没跳变。请问下我的桥是不是换错了 是不是这个桥同型号也不能代用 要注意那些
请教大师们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