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有星星点点(三星2213LN)

楼主(2010-10-22):
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  说显示模糊 不清楚 接手  以为屏线问题 直接把屏线刮得雪亮  还是一样 拿下驱动板 加焊IC  还是一样  是不是驱动板要换啊 有的人说高压板的高压包有问题 不知怎么解决 兄弟姐妹出出主意
原来是屏本身的问题 对客户说好 修有风险 可能会多几条杠 呜呼 客户说将就着用了

网友:
理解能力差、、请楼主上图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上实物图片看看

网友:
你这是液晶显示器吧,怎么还有高压包

网友:
上图吧,排除屏线就应该是驱动板和屏本身的毛病了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,应该是屏线问题吧,换根新的试试,或者信号有干扰吧,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显示器也是电脑开机后,屏上总是麻麻渣渣的,好像有雪花点一样,换了根好的VGA线就好了

网友:
学习啦,继续努力

网友:
这个现象屏线坏的比较多,如果换了屏线还不行,你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是否还是这样.那就是屏有问题.

网友:
显示不清楚 应该不是高压灯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