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946F主板开机不跑码,晶振H14.318F7两角的电压分别3.36V和0.02V

楼主(2010-10-22):
求助:联想L-I946F主板开机不跑码,我测其它方面供点都很正常,只有晶振H14.318F7两角的电压分别3.36V和0.02V,我更换了同型号的晶振电压还是这样,请高手指点一下,是边上的那个ICS坏了吗?这个如何测量,谢谢。

网友:
沉的好快啊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到底我该如何处理啊。

网友:
先查供电,供电不正常。有的板是没有时钟开启信号的。

网友:
偕震电容也检查下呀

网友:
这么明显的压差不对,你先看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BTX主板?

为什么不查查别的地方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请指点一下查哪个地方,谢谢

网友:
有会的,大家指点下,我手上也有几块这样的主板,都是无时钟、供电,及座的问题都考虑过。对换时钟芯片也不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晶振电压不正常,换了晶振还是一样先打一下两脚的对地值看一下,再就是把接在这两只脚上面的谐振电容拆掉后看一下,如果还是一样的话,那么就是时钟IC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测两角对地阻值分别是5.22K和5.58K,请指点一下哪个是协振电容?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juntx 的帖子晶振两只脚上每一只脚都有接一个贴片电容。那个电容就叫做谐振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