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K8B5主板78L05三极管烫手

楼主(2010-10-22):
我手上有一块捷波K8B5主板,开机不跑码,在声卡芯片和BIOS芯片之间有一个三极管,开机一会儿就烫手。我换过同一型号的三极管也是一会儿就烫的不行了。我是新手,刚接触修主板,好多问题要请教各位朋友,像这种情况,应该如何处理,谢谢,附上图片

网友:
那个是给声卡供电的 输入12V 输出5V 再说那也不是三极管呀

网友:
那是场管 。。
不跑码的你查下CPU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(点评):
那也不是场管 那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(LDO)

网友:
拆网卡,检查供电,时钟 复位电路 捷波的MOS管易坏

网友:
楼主那是声卡供电的模块78L05 稳压块(不是三极管) 你吧声卡芯片换了就好了i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78L05烫是正常的。。

网友:
好的,谢谢。我以为主要原因是那个稳压块呢。那我再好好查一下CPU边上的MOS管。

网友:
78LO5  你得看他是给谁供电的啊 是不是声卡网卡啊   把它的负载拆掉 啊  你在试一下啊

网友:
78L05烫是正常的 很多都烫手  都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那也不是场管.是稳压集成的。12V入出5V的供声卡用的。可能你的声卡坏了

网友:
裁掉声卡或检查声卡周围的元器件

网友:
不跑码先查供电  时钟 复位都 正常后刷BIOS还不行就把声卡 网卡给拆了。

网友:
那个是LDO 5V没有正常产生,应该是声卡芯片的问题,换后如果不亮继续查

网友:
那是7805 给声卡供电的 12V转5V供电 中间脚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