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一闪既灭

楼主(2010-10-22):
三星19液晶显示器 现在故障是一闪既灭 换过高压板 切好友一台同型号 三星显示器 通过排除法 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 驱动板主控3.3    1.8  正常  换过晶振对称电容故障一样  望高手指点

网友:
你检查灯管了吗 还有按键检查了吗

网友:
按键板查了不      你看看咯     要不·就是屏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按键先排除一下,屏供电管子有没性能不良。

网友:
闪一下黑了 那指示灯是什么情况  具体说明一下

网友:
你重点检查灯管,高压板都换过了,问题应该是在灯管上

网友:
     MCU  程序的问题吧       换驱动板就没事了   应该不关灯管的事吧

网友(点评):
灯管坏了。接触不良。就会一通电亮了。但是短路就保护了。灭掉。

网友:
以前遇到个 联想的冠捷代工的 显示器 也是这种故障  最后是bios程序坏了 换了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上次也是三星正屏的,开机亮一下,有画面,然后灭了,直接在淘宝上面买一块一样的高压板换上去就好了,不过这只能算换,不算修吧。还有一个14寸的杂牌的,也是亮一下就没有了,把高压条上面的那些焊脚补下焊,居然也好了,我那个晕啊,

网友:
断开 高压连接 看会不会闪  如还会闪  再断开屏上的连接  用排除法  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的

网友:
灯管确定是好的。

网友:
你看看高压包是不是好的,建议换个高压包试试,三星的不是有高压包的通病吗?建议先换

网友:
别人都说了用相同的机子代换过了,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,那就刷下程序嘛,呵呵,我是从来没刷过哈,因为没工具

网友:
这种一闪即逝的现象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吧,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啊!先外接灯管试一下。

网友:
一闪就灭,指示灯灭没?没灭就是灯管高压问题咯,灭了就是电源板和程序啦。也有一定可能按键有问题,不把按键拔掉看下。

网友:
换块驱动板得了,

网友:
处于开机状态,拔掉按键板,看是不是按键漏电
去掉屏线,看是不是屏的问题,如果亮了就是屏的问题
测量电源板电压是不是5V和12V,低了也会出现这个现象
外接灯管,排除灯管问题,维修的一般都有四只灯管的费屏。
都不行,就驱动板了,一是换板,二是换程序。

网友:
看看电源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  不行换个变压器试试,三星19的变压器坏的多是这机器的通病

网友(2010-11-23):
回复 网友A:

可是 他换了驱动板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