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T220的液晶显示器,老是穿12V 的二极管。

楼主(2010-10-22):
大家好我手上有一个三星的液晶,接到机的是不开机,打开量了一下次极的两复合二极管,一个12V 输出的管子穿了,换一个上去,好了,试机中。等我关了在开他就不行了,拆开一看还是那管子坏了,我把管理IC管了,初极的    在试还一样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到过。谢谢大家指点一下。板上没发现什么异常!!!

网友:
是换的同型号吗??这管子不能用普通整流管代换的

网友:
高压板有短路的地方过流过大烧的,你断开高压看一下还会不会烧。

网友:
你换的可能参数小了,,

网友:
换过功率大一些管子。

网友:
这个没注意看型号了,都是从别的电源板上拆的

网友:
你断开高压       再改个外接高压看看还会不会烧

网友:
断开高压板试试       看看还会把12V管烧掉吗

网友:
第一看型号,第二按照他们说的外接个高压试试,有问题在回帖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