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见过BV-1 501这个辅助电源管子吗?

楼主(2010-10-22):
如题!找不到参数啊,用什么可以代换?
电源

网友:
各位高手请帮忙啊,这是银狐FQ-320D电源上的辅助管

网友:
辅助电源一盘是八脚IC的多,用管子 的话一般是13007就可以了,不知道你这个可不可以代换的,没见过……

网友:
看电路分析,确定此管是场效应管还是双极型三极管后用常见型号的管子代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