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fz15的机器 声卡问题

楼主(2010-10-22):
此机器 来的时候是花屏  我修完 显卡之后 进不了系统  原装vista 的系统

我给装成xp 的  之后 发现  用耳机的时候和音箱是一起响的  我到官方网站上下载的驱动 驱完还是不行的

不知道是不是声卡的问题   有遇到的吗     给点意见  谢谢了

网友:
估计不是硬件的问题,是系统的问题。你一定是ghost的系统吧。安装一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对 我是ghost     是不是 得像hp cq40 一样得装个补丁呢

网友:
看看声卡软件里的设置

网友:
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,要不再装个系统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