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不过内存

楼主(2010-10-22):
今天搞了一台DELLD600的机器,插电试了一下看到有两盏等闪,不用说肯定是内存了,然后就拆机,拆完机器后又试了一下发现不上CPU那两盏灯也会闪,就有点郁闷了,幸好之前修到过一样的问题,把保护隔离的第一个MOS管换了之后就好了,原因是第一个MOS管没有完全坏,只是有点变质,可能过来的电压功率不够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真有这事吗,d600的修的不太多,这问题还是头一次听说。

网友:
这个倒没有修到过、、后级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这种事也有,哎呀,听说过内存不过灯闪的,保隔场管不良也能导致,

网友:
请问楼主一下,你说的是哪两个灯呀,是不是三灯在一起的那个指示灯,是两边的闪还是?

网友:
是不是过来的电压不稳定呀,用示波器应该可以量到哦

网友:
MOS不良导致电压不稳定。又学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