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3g黑屏的新发现

楼主(2010-10-22):
前天接一同行的明基s73g的本,用着用着就黑屏了。重启就又正常,但是会越来越频繁。接可调电源试,发型黑屏时电流就降下去了,1a以下。同行说怀疑是显卡问题,已经加焊了两次显卡,还是老样。查论坛,有几篇帖子,先照帖子更换了pc8,pc18,pc507,故障依旧。试机时发现光杀毒也会黑屏,怀疑不一定是显卡问题。加焊cpu供电,老样。换cpu供电电解电容,依旧。还有哪里呢。把别的电解电容也换了吧。更换vccp的电容pc515后,试机,正常了。反复试机,都正常。赶紧上论坛,共享给大家。感谢前面的大侠的共享。

网友:
好呀,经验收藏了

网友:
我有台,用适配器就会用着用着黑屏,但可以听到声音,就是没有图像,跑3D不行,但用电池都正常,我也换个试试看

网友:
这个机器发热比较大,电容容易坏

网友:
太感谢楼主了,我的换了电容好了,干开始换了PC515一样,出现白屏了,后来,换成大一定的330的,也把PC507换了,现在用适配器可以跑3D了

网友:
我上个月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放弃了,太可惜了,当时是换了个单核CPU就用得久一点

网友:
这个电容是漏电,还是短路?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宝贵啊,

网友:
非常非常好的经验,我的S73本本也是这样,经常黑屏,正在找钽电容,准备换之试试。

网友:
非常好的经验,不过我客户的是用着用着是白屏,重启下就好了,用着用着还会白屏,没规律的,屏合上待机再打开又好了。

网友:
   这个电容在主板什么位置呢,会不会有通病啊

网友:
看来电容这家伙危害不小啊,出的问题特多啊

网友:
电容回黑屏。是比较奇特

网友:
这个机器,论坛早已经有贴了。。可以搜索下小俊的文章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小俊哪有帖子啊?发个连接啊?

网友:
我的这个本本现在还有个问题:CPU的核心温度两个都不变化,但重启或者合上屏幕进入待机再打开时,CPU的核心温度就变一次,以前可不是这样的,跟处理器温度一样是变化的,而且CPU核心温度处理器温度要高,何故?请高人解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不是电容问题多,而是厂家根本就没有把客户利益放在心上,选用的钽电容质量先天就没有保证,尤其是“TBZ”!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以前修了两台这个问题的机器,都没修好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和NEC的L2200一样的,上次也出现这个问题,我是做过北桥后解决的

网友:
想不到SONY机也有这个问题,看来电容是不能忽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