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论坛高手一些问题?

楼主(2010-10-22):
请问哈计算机的启动过程,书上说的很复杂,不多看得懂,谢谢
问题

网友:
今天我也不忙,给你讲讲吧 。笔记本启动的时候分为硬启动和软启动。硬启动就是: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。软启动就是:cpu调用bios程序的过程。硬启动是解决笔记本不加电的,软启动用来解决笔记本加电无显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