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N440G 有CPURST#,不跑码

楼主(2010-10-22):
旭日N440G 有CPURST#,不跑码.上CPU电流到0.55左右几秒就掉电到待机电流。不上CPU电流到O.4几不掉电。能不能从上CPU就掉电这个故障点入手,如能具体从哪个方面入手?

网友:
不上CPU有没有核心供电出来?

网友(点评):
有出来,1.5V

网友:
像这样的问题,首先加焊一个CPU管理芯片

网友:
温控芯片已经换过故障依旧.

网友:
北桥是什么型号

网友(点评):
965集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