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不能用

楼主(2010-10-22):
原来的USB口接触不良,U盘可以用,鼠标不认,检查后发现断针,更换USB口后,什么都不能用了,供电也有,阻值也和原来的一样,怎么回事

网友:
D+和D-的对地值一样?两个数据线有没有短路?数据有没有和供电短路

网友:
中间两根阻值一样的,5V供电也正常,本来原来的USB口可以认U盘,鼠标有时认有时不认,检查后发现USB口有断针,更换新的反而插什么都不认了,换了两个了,晕

网友:
我在想,原来的USB口上有5234这几个数字,不会是非要换完全相同的才行吧

网友:
不是接口型号的问题,仔细检查下接口附近有没有弄掉的小元件,焊接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,或者检查下线路

网友:
楼主换的接口是一样的吗,有的看着外面一样但里面的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,以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那就得看U口有问题美啊

网友:
如果是一样的接口应该没问题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楼主换的接口是一样的吗,有的看着外面一样但里面的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,以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我找不到完全一样的,换上去的是和原来的型号不同,外表是一样的,USB接口定义有不一样的吗?

网友:
楼主什么机器 什么型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DELL  PP03L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有没有54V供电啊?

网友:
应该是换上去的USB 口 里面的“舌头” 上下跟原来的相反 所以 信号定义反了才不能用的,楼主拿就借口仔细比对一下 就明白了  舌头 的位置分上下的

网友:
进PE看看,是不是系统问题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ppo3l 是什么机器 我说的是如 d630

网友:
不会是南桥坏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当然有不一样的拉,我之前换过一个上去结果把南桥给烧了,师傅说是定义不一样,结果被屌了一顿还陪了个南桥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换的USB口和原来的定义不一样 波波说的正解

网友:
有同感,是不是接口定义不一样的原因!

网友:
查一下5V供电,没有就查5V供电,有就查D+ D-数据针对地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