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epc 1000he 重装系统没有摄像头设备

楼主(2010-10-22):
帮一个朋友的ASUS EPC
笔记本
重装系统后,发现自带的摄像头没有了,到设备管理里面没有这个设备,扫描硬件一点反应都没有,请同行们说说各自的意见
笔记本

网友:
首先要确定在装系统前有没有认到这个设备,如果有就再从装一下系统看看,

网友:
安装摄像头驱动试试,不行就从装系统,小心那些ghost的系统

网友:
装摄像头驱动试试吧

网友:
看有没有快捷键 有的话先装快捷键驱动

网友:
到官方去下载一个驱动试一试。

网友:
去掉电池,按着开机键 放下电应该会有的 以前装过一DELL 的机器 也是装完系统找不到摄像头 我就这样给搞好的

网友:
是不是 CMOS屏蔽掉了

网友:
我试试上面的方法

网友:
BIOS里面关掉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