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c的作用,和代换

楼主(2010-10-22):
接到一AOCL171,查贴是24C16AN问题,于是随变找一个上去OK了
但是不解,24的作用和代换原则,能不能用24c01 03 02 04什么的代,怎么知道它们存储是多少字节,芯片上有表示没有,谢谢
芯片

网友:
24系列芯片的作用是用来存储显示器的配置参数之类的,代换原则是容量要一样(原值代换), 但在应急的时候 ,可以用大容量的代小容量的 。24 93 25都差不多 后面的尾数表示容量 应该跟BIOS的表示方法一样
)

网友:
24C存储器啊存储基本数据, 后面有1 2 4 8 16 32 64 代表储存容量 大可以代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