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vdc-tvm 无CPU核心供电维修过程

楼主(2010-10-22):
主电源IC 型号RT9245     查图纸28 脚供电 12 V 正常 , 11脚EN  开启信号无电压追线发线到 三极管PQ31(NPN) 的C级电压时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 ,E级接地,量B级7V左右的电压。很明显不对,B级是个高电平 ,C  E级导通,会直接拉低EN脚的电压,也就是要B级变成低电压,EN脚才会出来的电压

追B级 到LM358的第一脚  OUT输出

量3脚正相输入电压5v,2脚负相  输入端1.5 V  , 根据原理也就是说要想要OUT输出低电平, 那就是负相输入端的电压大于正相输入端的电压,OUT才会输出低电平,追线是由红色5V通过473  和472 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, 量下拉电阻472 阻值无穷大 。

换后 正相电压变成了 0.4V  的电压,  再量1脚OUT 电压  0V    CPU电压 正常输出1.3V

今天正好有时间我 做了幅图 共享给大家

画图技术一般,请见谅。

网友:
多谢啊,高手喔。以后多点这种图文并茂的维修经验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电路作用是 CPU温度过高后,关闭CPU供电的

网友:
太急了,   画错了 正相输入 在第三脚

网友:
你是不是有电路图呀,发出来,我也没多追,看你画的温控 图,追了一下确实有。有图的话发出来,共享下月饼 的帖子

网友:
点位图来了

网友:
有图就是好啊  ,不用跑线路  ,我做了个麻烦工程。。。。

网友:
追根溯源,最终找到坏的元件,不错!思路也比较清晰!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强悍

网友:
高手啊,好久没有修主板了

网友:
学过的知识再回下炉,楼主讲的非常直观。谢谢

网友:
可不可以直接将那三极管去掉?不要月饼说的那温度过高保护?

网友:
好  啊 非常感谢 值得学习

网友:
很好 又学习到了新知识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让我知道了故障的发生点!
也谢谢饼哥的从旁指点!让我明白了电路的设计目的!
我要加油!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习!

网友:
11脚不是DVD吗?DVD就是EN啊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,还要收藏

网友:
现在还看不懂!唉!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