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主板不通电

楼主(2010-10-22):
主板不通电,单独短接电源,电源风扇转,把pin4接口接在主板上,再短接电源,电源风扇不转,请问各位大侠,这是怎么回事哦??????

网友:
我换了电源了,没用啊!

网友:
1  电源问题,2 主板有短路性故障。

网友:
顺着四针的地方跑线路吧,看看哪个地方短路了。

网友:
这是典型的CPU供电有短路啊。上管,下管,对着PDF查电源管理IC就知道问题了。我记得以前的教材是这样说的:有条件的话,上下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全换了

网友:
楼上正解,我处理过这样的板子,CPU供电短路,上管下管检查下,再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.

网友:
CPU供电部分有短路,测12V与地,VCORE与地,VCORE 与12v 之间是否有短路的,有就一个个的拆场管跟电容管理芯片拆到不短路就行,再把好的装上去把坏的换掉。